请问这个二极管什么是反接?

楼主(2012-08-26):
左边三个芯片同时发高电平给EC,为什么显示核心供电IC会反接一个二极管,求解!!!

网友:
这是广达板子上的hwpg信号么,这种设计其它信号不会影响到gpu供电pg

网友:
你这是示意图,还是实际电路,,

网友:
二极管的反向击穿原理啊
这样的话后面的电压  稳

网友:
右边有个上拉电压的,如果显卡供电芯片没有高电压的话,3.3的上拉电压就被拉低了

网友:
最好有具体的电路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