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L常见故障排除 ...

楼主(2012-08-26):
常见故障一:ADSL经常断线

  如果你在安装使用过程中发现ADSL经常断线、同步非常缓慢的话,这就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了。它可能涉及到很多方面的问题,包括ISP的接入服务器故障、线路故障、线路干扰、ADSL Modem故障(发热、质量差、兼容性不佳)、网卡(速度慢、驱动程序老)故障等。在找电信局的专家来解决之前,我建议大家首先进行以下力所能及的检查:ADSL电话线接头是否稳妥;ADSL远离电源线和大功率电子设备;ADSL入户线和分离器之间没有安装电话分机、传真机等设备;正确安装分离器;确保ADSL MODEM散热良好。如果在确定以上操作无误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话,你就只有打电话或到电信局去询问了。

常见故障二:ADSL面板上的灯不断闪烁,网络无法接通

  其实,你只要了解到ADSL面板上的灯代表的意义,问题就非常容易解决了。ADSL Modem面板上的信号灯是用来的显示网络连接情况的,其具体表示的意义如下:
  "ADSL"灯:用于显示Modem的同步情况,常亮绿灯表示Modem与局端能够正常同步;红灯表示没有同步;闪动绿灯表示正在建立同步。
  "10BaseT"灯,用于显示Modem与网卡或Hub的连接是否正常,如果此灯不亮,则Modem与计算机之间肯定不通,当网线中有数据传送时,此灯会略闪动。
  "ATM25"灯,显示ATM25口状态,一般不用。
  "Maint"灯,与远程管理有关,一般为常亮。
  "Power"灯,电源显示。

常见故障三:有时候ADSL访问速度并不比普通拨号MODEM快多少

  造成ADSL访问速度慢的情况有如下:
  1. 如果访问国外站点,访问会受到出口带宽及对方站点配置情况等因素影响;
  2. 由于ADSL技术对电话线路的质量要求较高,而且目前采用的ADSL是一种RADSL(即速率自适应ADSL),如果电话机楼到用户间的电话线路在某段时间受到外在因素干扰,RADSL会根据线路质量的优劣和传输距离的远近动态地调整用户的访问速度。

常见故障四:ADSL时断时续

  ADSL是一种基于双绞线传输的技术,双绞线是将两条绝缘的铜线以一定的规律互相缠在一起,这样可以有效的抵御外界的电磁场干扰。但市面大多电话线是平行线,从电话公司接线盒到用户电话这段线很多用的都是平行线,这对ADSL传输非常不利,过长的非双绞线传输会造成连接不稳定、DSL灯闪烁等现象,从而影响上网。由于ADSL是在普通电话线的低频语音上叠加高频数字信号,所以从电话公司到ADSL滤波器这段连接中任何设备的加入都将危害到数据的正常传输,所以在滤波器之前不要并电话、电话防盗打器等设备。

常见故障五:根据ADSL的速度,本地下载应该在1M以上,但是很多时候实际只有100~300K

  这是一个速率单位的问题。号称56K的modem下载最大才5-6K。56K单位是bit,而下载时的速率显示是byte。1byte=8bit。所以下载显示是200kB时,其实已经达到了1.6Mbit,已经相当快了。由于服务器和客户端硬盘读写速度等诸多原因,本地下载速度还不能发挥ADSL2-8Mbit/s的最大能力。我们也期望更快的服务器出现。

常见故障六:ADSL的指示灯却常常掉网

  ADSL的指示灯中,最重要的灯是"ADSL"指示。在ADSL线路没问题的时候,这个灯应该是绿色的。但是有些用户ADSL指示灯都正常的时候也会掉线,而且重新启动MODEM就好了。这种情况多发生在没有做代理服务器,没有做放火墙或路由器的网络用户上面,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ADSL MODEM上有个"10Base-T"口,这个口是接局域网的,实际上是个HUB口。虽然是10M的端口,但是ADSL的上行带宽只有几百Kbit/s。如果用户局域网内部是ADSL直接接HUB,HUB再接下面的客户机,网络内的许多与ADSL无关的数据包将占用ADSL上行通道,ADSL也无法控制局域网内的广播风暴,如过超过ADSL上行传输能力,数据包将装入ADSL的缓存,如果数据量继续增大,缓存溢出,造成ADSL"休眠"现象。这样只有重新启动MODEM了。解决办法是资金不太雄厚的用户可以做一台双网卡的代理服务器(一定要双网卡),这样可以隔断MODEM与局域网之间的直接通信,避免上述问题。单位用户最好用防火墙或路由器。

常见故障七:有时虚拟拨号时失败

  ADSL虚拟拨号软件在使用时有以下几种错误信息:
  1. 拨号窗口显示"Begin Negotiation"然后等待,最后直接弹出菜单"time out"。这种情况表明网络不通。原因有:ADSL上的10BaseT端口上的网线没有连接好;ADSL网络不通,可以重启ADSL后再试。
  2. 拨号窗口显示"Begin Negtiation",然后"Authenticating",最后"Authentication Failed"。这种情况表明你的帐号或密码有误。
  3. 拨号窗口显示"Begin Negotiation",然后"Authenticating",然后"Receiving Network Parameter",最后弹出菜单"time out"。这种情况表明拨号IP地址已经被占满,请稍后再拨。

常见故障八:"ADSL"灯变红,然后联系中断

  ADSL上的"ADSL"灯(最前面的灯)是ADSL最为重要的指示灯,它是判断ADSL是否能通讯的第一步。"ADSL"灯有几种状态:
  1. "ADSL"灯如果长绿,表明用户端的MODEM与电信局端的MODEM已经建立好了物理上的连接--这叫作"同步",这是ADSL正常工作的第一步,是最为重要的一步。
  2."ADSL"灯如果变成红色,表明用户端的MODEM与电信局端的MODEM的物理连接已经断开--这叫作"失步"。
  3."ADSL"灯如果正在闪烁,表明用户端的MODEM与电信局端的MODEM正在试图建立连接,也就是说同步进行中。
  当用户将ADSL MODEM加上电源几十秒后,"ADSL"灯就从"红色--绿色闪烁--长绿"变化,这就是建立同步的过程。
  如果ADSL MODEM正在使用中出现"ADSL"指示灯变红的现象,就说明此时此刻你的电话线路上有强干扰;电话线路上某个接头没接好,有松动现象或线路存在故障。

解决办法及注意事项:

  1. ADSL线路上不能并分机,电话只能从分离器PHONE端口引出,否则会引起ADSL失步。
  2. 线路上的接头一定要接好,特别是用户房屋内部的接头。
  3. 如果从电信局分线盒内出来电话线太长,应将平行线换成双绞线,提高线路抗干扰能力。
  4. ADSL有时会受到天气原因的干扰,比如大雨等,用户可以等几个小时就会自然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