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电源板的“DCR”信号线何用?

楼主(2012-08-26):
三星E2220W电源板去驱动板的“DCR”信号线何用?一般电源板只有:ON/OFF(开关)、 B_DIM(调亮)信号线。没有这个DCR信号线。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没什么用吧  你是改通用的还什么是吗?

网友:
应该是动态对比度的时候用的

网友:
站在维修角度如果改通用驱动板你不用理会它就行了 直接 ON,OFF GND 5V AD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