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菊水电子负载,求panasonic K3665管子

楼主(2012-08-26):
        拆了一台菊水的电子负载,红黑输入接线柱测量电阻10.8欧,估计是短路了,菊水的东西相当不错,做工非常好,6对功率管的那块板子可以很轻松的拆下来的,测量功率管的2,3脚,有几个是10.8欧,有几个是14欧,按道理这个应该不正常吧,是不是可以断定有管子烧了?一共12只,估计是按量程并联的,怎么判断是哪只坏了呢,要一个个拆吗?新手请教了,另外好像找这个管子没有看到淘宝有卖,有谁可以拆到这个管子吗?
panasonic  K3665

这个是什么原件

网友A:
淘宝有啊!我刚刚找过

网友:
这个是什么上面用的

网友(点评):
兄弟,你真是头不抬,眼不挣呀^_^

网友(点评):
兄弟,那貌似呀,楼主说的多明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是电源吧…………

小弟眼拙 让宇光老是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啊!我刚刚找过

还真有,上次搜了没看到有的。谢谢了,买几个试试

网友:
新手来学习的..

宇光 -8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