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LPC诊断卡接口定义

楼主(2012-08-26):
求这诊断卡的接口定义!有p8b ws、p6 ws、p6t7 ws、p5e3 ws、p5e64 ws点位图能得到19针TPM接口定义得dx上传份图纸

淘宝上有个很好的卖家他看了就有最后两个型号的点图可看不到定义,免费给了个图!不知道是我用的软件版本问题还是怎么的就是看不到定义 P5E64

网友:
华硕原装诊断卡

自带关机、重启键

接口需要主板支持 一般1000以上华硕主板都有此功能 具体看各位自己主板说明书 WorkStation系列全部支持
好象只能支持 工作站 级别的主板才能用哦

网友:
我知道,它上面写了LPC_DIAG_CARD。现在h61的板子有9针的debug口吗  直接改了用在这种主板上
网上有个奥地利人放了个视频在youtobe上

网友:
自带关机、重启键9

别乱复制粘贴好吗?

网友:
看来高手都忙啊

网友(2016-06-10):
这种诊断卡还没有用过

网友:
应该都是中板的 采用这种诊断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