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联想 闪屏

楼主(2012-08-26):
请问 高压线圈 引脚虚焊 能不能导致 闪屏。。目测,高压线圈 引脚虚焊,,补焊了,,测试了几个小时没闪屏。。以前也是用着用着就闪,不是一开机就闪。
闪屏

网友:
当然有这个可能,修好就有钱收了,测试几个小时了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
虚焊就是问题高压线圈虚焊将导致闪屏的出现。

网友:
是连非连,或者断开 两路不平衡了

网友:
貌似高压线圈 引脚虚焊不会引起这个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