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经验共享

楼主(2012-08-26):
前几天维修了几块主板,维修过程比较不同寻常说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第一块好像是技嘉P43,开机几秒掉电,偶尔也能正常开机。第一次没仔细测试以为修好了就给客户了,没过两天又回来了,测试还是上电几秒后掉电,烤了CPU SOCKET 北桥,刷了BIOS不良依旧,量电压都正常,维修不下去了放一边吧,再不行就放弃了。下午没事了想再看看,不行就放弃吧!以前看本论坛说P43.P45掉电很多是内存部分的问题。仔细看内存部分也没什么问题,量1.8V,0.9V都正常,也没有烧的痕迹。偶尔看1.8V的几个电容稍微有点鼓,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以前也看到了觉得没事,鼓的不严重。这次真的没修的地方了试着换了吧,换好后测试开机了,连续测试几个小时都没有掉电,说明主板修好了。
第二块是SOYO AM2 单桥主板,一接手是没有北桥1.2V和CPU电压,复位灯不亮。换北桥1.2V的PWM W83321 管子都不管用,量1.2V对地也没有短路,阻值正常。后来也是看论坛里的帖子说如换W83321和管子后还没有电压就可以把W83321 7PIN翘起,翘起后1.2V出来了但还没有CPU电压,量RT8802A EN脚没有电压,后来想到是不是桥的问题导致W83321和CPU电压的EN没出来呢,烤桥后1.2V和CPu电压正常了,复位灯亮了,主板也开机了。

网友:
学习了 小电容也不能忽视  AM2的主板大部分都是出在桥的问题 一般加焊就OK了

网友:
有的板卡明明是有问题的,可放置一段时间后确又好了,遇到过几次,实在是解释不清,

网友:
"有的板卡明明是有问题的,可放置一段时间后确又好了,遇到过几次,实在是解释不清,"估计是主板变形,放一段时间又弹回来了

网友:
旧主板毛病就是多,时好时坏的故障真的很难修

网友:
不错的经验,下次碰到也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过几次,主板放到机箱不跑码,拿出来又跑了,再放回去又好了,不知道是怎么了,有时候故障还不知道 是那就好了。

网友:
对新手是个很好的案例!谢谢!

网友:
不错的经验  值得学习

网友:
W83321 7pin 控制脚吗??翘起来就开启了吗??

网友:
我主板也是半挡子水 学习了

网友:
第二个板子的经验不错,翘起第七脚。。呵呵呵

网友:
不能更换一个吗  W83321G

网友:
感谢分享,论坛里能学到不少东西,特别是成功的案例

网友:
AMD的板子实在想不出解决办法的情况下, 我是一律加焊桥的。特别是独桥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