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知道什么原因的显示屏问题

楼主(2012-08-26):
  一台 15寸显示器器   拿来的时候 一开机就黑屏  一开始测试的时候 先单独接灯管 都亮  12V  5V 不稳定  实在找不到供电IC ,也不考虑其他  淘宝上进原装高压一体板  15元 不过吧    。到最后 换上去 还是一样开机就黑屏 但是12V  5V 已经稳定了。  找到高压芯片直接 直接去保护  成功点灯,但是灯管很暗  没办法看清 所以只能换灯管。
     换好灯管 保护还原,开机 我晕倒 还是不行 一开机就暗,上下两个灯管一起换的啊,郁闷死了,不知道哪里不对了 找不到方向了,还是去保护电路,开机测试都正常 灯管也很亮  但是不知道 是不是这样能交给客户了   。。。。等待意见

网友:
好繁琐的维修  灯管暗是高压板部分的问题吧  淘宝上买的肯定是拆机板  为什么不接个双灯高压板呢 才8块钱左右

网友:
15元的原装高压板一体板?你也信啊。灯管已经是新的了,换25元的一体板试,不行就换50元的,再不行就去买铁锺

网友:
我晕,15吋的液晶,里面的电源板,驱动板,高压条,灯管,全换了,也才几样东东啊。

网友:
交吧,少说也能用几个月吧,以后烧了也过保了

网友:
必须得找到原因吧!  不能萌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