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H0265R的电源输出电压不稳求助!!!

楼主(2012-08-26):
接一Compaq  电源,因开关拨到110V后插了220V的电压使电源冒烟了。拆开看110的两薄片电容烧短路了,保险也烧了。换保险,把短路的电容去掉后上电不爆了,量高压部分也有300V了。但此电源不和现在通用的电源一样,它待机有3VAUX和5VAUX两个电压,它是由1H0265R和一个小变压器组成的电路。量1H0265的3PIN电压是11V---13V变化,输出3VAUX也在变化且最大也不够3V,把电源插在主板上,主板的LED一闪一闪的按POWER ON键机器不上电。换了1H0265 3PIN的电容后不良依旧,大家觉得有必要换1H0265 吗?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那只能换0265看看

网友:
要把外围元件都查到.最后只能换芯片了.

网友:
查1H0265的3PIN供电部分线路,相信1H0265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