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奇怪问题

楼主(2012-08-27):
盈通a6'战神主板不能'装xp了winme都进不了一直在进winme那里卡'住。装xp就在滚动条那里一直滚,bios已近刷几个版本了。最后u盘用win7能启动。然后装win7就没任何问题了。啥原因一起讨论下

网友:
用什么装XP  他们有问题吗

网友:
xp换几个版本了光驱u盘啥都整齐了

网友:
没碰过这种问题,学习中。

网友:
期待有人解释下'

网友:
装XP别装驱动,遇见了好多这样的机子,用GHOST系统,驱动有问题一直在滚动条转,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可能是系统不兼容吧,有时候我把驱动全部都不装,还是会卡在那,后来换win7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可能是系统不兼容吧,有时候我把驱动全部都不装,还是会卡在那,后来换win7就好了

以前装xp没任何问题  郁闷

网友:
进BIOSj里改下硬盘模式试试。

网友:
没碰到过,学习下,如果解决了分享一下

网友:
不会PE与Win7对内存的要求不一样  换下内存试试

网友B:
低版软件与你那战神不置容,有些就是你装上去了,驱动也达不到,  所以说多大的牛拉多大的货, ,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版软件与你那战神不置容,有些就是你装上去了,驱动也达不到,  所以说多大的牛拉多大的货, , ,

关键你连进入xp系统装都不行,到那里就黑屏了,别说选择不装驱动的问题了

网友:
明显的主板再装B,为傻叫战神呀!装的呀小软件不能装要大的,出场的时候设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