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独立显卡BIOS

楼主(2012-08-27):
板号DAU8CMB8CO EC

网友:
有需要的兄弟可以下载,已验证开机!EC的的1M,桥边的为4M,EC不良会影像不上电,在修的兄弟们要注意了,不要烧错BIOS了!

网友:
在别的地方也下过,但是刷了还是开不了机,之前这机器是可以开机的,电流能上到1.22A但不显示,刷了BIOS EC就开不了机了,只有待机电流。不知楼上兄弟这个可不可以解决,下来试试,

网友:
兄弟你的开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