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BM风扇问题

楼主(2012-08-27):
接到客户IBMR61,故障为开机风扇检测正常不报错,之后风扇一直不转到掉电。改风扇长转开机正常重启报错,换风扇也是一样,没思路了,请高手们赐教!

网友:
那风扇供电啊,控制芯片有问题吗?

网友:
应该是H8问题吧,可以参考有位哥们的二奶风扇模拟器

网友:
改长转的话,主板还能检测到风扇吗?

网友:
这个我给你个意见:风扇上的线不用拔出来直接插到主板风扇接口上,然后直接飞根5v线到主板风扇接口供电脚上,这样就不会报错了  我试过的   呵呵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IBM机器就这样

网友:
飞5V不报错的,我记得以前会报错的

网友:
cpu发烫没有啊 掉电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