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龙系列MP7326LE白金版显卡怪问题

楼主(2012-08-27):
GPU1.3v,显存2.0v,三色电阻正常,行场电压正常,门电路正常,晶振正常,BOIS正常,5V正常,开机正常无报警,散热片慢慢变热,GPU工作,但是黑屏,AGP与DVI都不行,线没问题,量显存供电电阻1欧,不知正常否?加焊GPU问题照旧!

网友:
时钟和复位脚检测了吗

网友:
显存供电电阻1欧,不对你量过核与显存电压没有

网友:
慢慢来吧 呵呵

网友:
慢慢来吧 ,,,,,

网友A:
基本判断是显存和显存供电问题,因为我基本没见过哪个显存供电后端电阻是1欧的,至少都有5欧,更怪的是,把电感拿掉,不管是电感前还是后,都是0V,一连接起来就2.0V,显然,显存里面有短路,显存供电部分挂了,不解的是,居然开机不报警,可是黑屏!~

网友:
就是把电感拿掉还是开机不报警,要是别的显卡,就是点小小的问题就报警了,而且主机按钮的灯亮了又灭,亮了又灭.............这个显卡是我碰到的最牛的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本判断是显存和显存供电问题,因为我基本没见过哪个显存供电后端电阻是1欧的,至少都有5欧,更怪的是,把电感 ...

       1、电感拿掉都是0V很正常,你把它当作一般线性电源的滤波电感看吗?先把PWM电路原理看看明白吧。
       2、显存有2V,怎么还说供电部分挂了?显存电压不但是给显存的,也同时供给核心的。
      3、明知道阻值为1欧姆不对,那还去加焊是什么目的?加焊的前题是判断有元件脱焊,可是脱焊怎么会是1欧姆呢?1欧姆只能判断为有元件短路或者损坏。那么加焊能使它恢复正常吗?
      显卡故障不牛也不怪,只能说维修的思路很奇怪。

网友:
造成黑屏的原因太多了,这个卡基本可以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电感拿掉都是0V很正常,你把它当作一般线性电源的滤波电感看吗?先把PWM电路原理看看明白吧。
...

师傅教训的是,因为我以前见显存有短路就把电感拿掉,量电感前电压看正常否,一般都有1.8到2.4V的,这次量的是0V,感到奇怪,也许这电路要靠核心或显存反馈才有电压,1欧的电阻我想是核心或显存短路了,因为其他外围零件都量过了,有另一张显卡也是显存部分短路,旁边有个贴片电容烧毁,装一个烧一个,呜。。。。。。。。。。。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5511027

网友:
把显存全拿掉还是1欧姆,没了显存还是正常开机不报警,黑屏,主板没有集显哦!~

网友:
有次怀疑显存坏(供电短路),拆到最后一个才是坏的,真悲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