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显示3种颜色

楼主(2012-08-27):
一块lc320wxn 32寸液晶屏,用 j9cb aa02 驱动板 芯片是tsum1pfr-lf驱动出现整个屏幕显示3种基色互相交替出现。没有任何图像

网友:
交替出现3种红lu蓝是一种自检方式应该是正常的情况。你接上主机试一下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出现这样的现象应该是老化信号开了,接上信号是不是显示器正常了?你调一下菜单栏里面的一些重置、复位什么的,就是把机器恢复的原始状态应该就好了。

网友:
程序刷对了吗?

网友:
程序有问题了

网友:
搞掂了,屏线接口处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