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我的苹果是A1286 装不上WIN7系统

楼主(2012-08-27):
一启动光盘就黑屏 风扇还转 屏幕一只黑着光驱也不转 请高手指点

网友:
那就不要用WIN7的啦

网友:
双系统才可以,需要变蛇龙支持`!

网友A:
一,要用安装版,二,从苹果系统的BOOTCAP里装,   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刚刚看到说要在苹果系统有的情况下安装的。好像不能很直接的安装。

网友:
外接USB光驱吧,机带光驱很挑盘。

网友:
  这个情况我遇见过 ,和主板 也有问题把,

网友(2012-11-10):
可能把  看主板修过

网友:
一键分4区.在用U盘装看看

网友(2012-12-27):
我们店里有一个外接光驱,这下可以让它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要用安装版,二,从苹果系统的BOOTCAP里装,   肯定没问题的

安装版的光盘和GHOST的光盘有什么区别?

网友(2013-05-17):
装WIN7花屏 进苹果系统后正常 大家谁遇见过 请指教!谢谢

网友:
装WIN7必须用安装版光盘,要在MAC里分区后读取光盘正常后才能从光盘启动。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是这样

网友(2013-08-05):
我的也有一台是因为主板问题才装不了,时好时坏,有时候能进去

网友(2013-12-01):
楼主修好了吗?我这里有一台也是这样,刷了BIOS也不行。

网友:
   在原有的苹果系统上装安装版的xp    win7就不要装了

网友(2014-11-15):
前两天也遇到过一台一体机,但可能要全部格掉重新做吧

网友:
  这个支持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