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1 915E,粗心维修的经验

楼主(2012-08-27):
板子客户拿走了,没图,简单说说吧:此板上电发现诊断卡5v 灯有跳变,测出南桥供电9202+2个MOS管没有输出,并且9202的供电脚有5v 跳变,拆掉后,诊断卡5v 灯正常,觉得是9202损坏,更换后还是有跳变,再换了几个,偶尔不跳变的但是还是没有输出,干脆把2个MOS管和电容全换了,9202供电的二极管,电容换掉,故障依旧。没招了。
    这时转机来了,再次更换9202,上电竟然跑C1了,看来换的9202都是坏的啊?答案:非也!!仔细看下,换9202时因为手滑把1.2脚连锡了,,把1.2脚分开,上电还是跳变,再连上,又OK!!
     自己分析下原理:其实9202没起作用,5v 供电经二极管(硅管)压降成4.2,通过1.2连锡到了MOS的G级,产生S级的输出1.6v ,至于下管根本也没作用,实测也是下管的G级S级都没电压。。
     这样也行。??。不知道用的住么,,也算是改电路了吧。。以后实在修不出来,可以试试

网友:
学习了   维修要心细

网友:
这个好像不太行吧。稳定性 不好的

网友:
5V灯跳变什么意思,我是新手,问一下

网友:
要是这样也行,生产板子的厂家为了降低成本早就把这两个管子拿悼了.

网友:
没看懂啊不过真是靠运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