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主板进不了PE系统

楼主(2012-08-27):
我的是青云PX865PE PRO2,进入BOIS没有问题,但是不能进入PE系统,也进不了XP系统,到XP介面就不动了,望高手指点。

网友:
不是专业修鸡的吧,最笨的半法换哇,一样样查~!

网友:
从硬盘代换起,一个个的试,笨办法,,,

网友:
把硬盘摘掉,试试进PE,还不行换桥

网友:
进不了PE 比较难维修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
是不是硬盘有坏道了,测一下硬盘试试

网友:
用win7的pe试下装win7

网友:
硬盘或者是内存有坏道就会出现所述现象

网友:
有可能内存不兼容

网友:
先是硬盘,这种情况硬盘的原因比较多.其次考虑内存.最后才考虑主板~

网友:
  硬盘问题, 我们那就有一台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把硬盘什么的都拔了试试

网友:
大多数是内存有问题了

网友:
先最简单的 换个 PE试试

网友:
把所有东西取下看看能进Pe不  不然刷BIOS

网友:
拔掉硬盘试试,不行就加焊南桥,不过865的板二手的应该也就几十块钱。

网友:
检查主板,是否有电容鼓包,然后换个PE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