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呈上作业,望老师批正!

楼主(2012-08-27):
故障机:gateway W350I
现象:不触发
      待机3VSTBY 正常,5V为零(这个机器正常)。EC工作条件正常,按开关,EC的PWRSW#脚有跳变,SB-STBYON#也由高到低跳变,SB-PWRBTN#有低到高的跳变,(不知道正常不) 该机器的时序不是太清楚,望大师指点一下!
      查南桥条件:1、VCCRTC  3.68 V      2、RSMRST   低    按开关低到高跳变      3、3vSTBY-ICH  低   按开关低到高跳变  4、32.768KHz有压差,5、RTCRST# 3.28v
     EC有动作(按开关电流表指针有轻微的摆动),南桥工作条件满足,但是南桥不发财SLP-S3#\SLP-S4,可以判断南桥损坏。
    小弟没东西换,也没法验证,还望路过的高手给改下这次的作业。

附上图纸

网友:
重点查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A:
查一下EC有没有向SB发出CLK_EN信号

网友:
如果南桥工作条件满足的话,就定个芯片把南桥换了看看

网友:
定个EC。定个南桥。都换了。把正多定个EC也就几块钱的事...再不行刷下BIOS。。再不行就订个主板回来!!!

网友:
兄弟不错 ,你真是性情中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EC有没有向SB发出CLK_EN信号

查图纸没查到改信号呀?还望明示,谢谢

网友:
我怎么找不到BAT-LOW#呢?

网友:
还有很多条件你没查到哦像LIDsw休眠。ACIN信号。等具体还要图纸判断i

网友:
查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BGA南桥,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