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到的,华硕F81SE VER:2.2 不触发。。。高手来啊

楼主(2012-08-27):
华硕F81SE VER:2.2 不触发。待机电流正常,大电感处没有3.3V, (可能5V要触发后才出来),开关处也没有电压(查此电压是EC 8502E输出),但电源管理芯片MAX17031基本正常,旁边电容处有3.3V 5V .  REF=2V,LDD5=5V,因手中无17031更换,一时没头绪啦,请高手指点.

网友:
高手们都在忙吗。。。

网友:
我接到一个ASUS F83V的机器 进水无待机  拆卡发现腐蚀了 清理干净飞了线 有待机能开机到0.2掉电
结果发现9045芯片烧了  没有这个芯片  现在一直纠结中

网友:
F81SE肯定5V是开机后产生的

网友:
换了17031就好了

网友(2016-08-03):
你应该先查ON, 有了之后就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