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B450笔记本加电无显示

楼主(2012-08-27):
联想B450笔记本插上适配器电压,电流在0.5-0.7跳动,取下内存,电流0.5不动。测1.8V.1.05V,CPU供电0.9V,不知为什么取下内存、CPU后,电流还是0.5,但是不跳动。显卡、北桥、南桥全部发烫。请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
这机器 如果是集显 的 那就刷个BIOS试试吧  我有2个都是刷好的  电流走的和你差不多

网友:
我也建议你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 刷完就好

网友:
刷个BIOS就好了吗   那里有BIOS 下载的呢  用编程器刷的那种格式 后缀是  .BIN

网友:
请问下这机器这故障都是BIOS的问题吗?我暂时还没遇到过,先学习下,以备万一

网友:
以前的机器显卡坏的多,现在的机器bios坏的多,遇到这种不跑吗或是跑吗跑不完的先刷bios看看

网友:
不知道现在的机器是什么原因会令BIOS那么容易丢失数据.

网友:
能不能解释一下,不插内存、CPU加电,显卡、北桥发烫的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