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暗屏曲折艰辛修复!

楼主(2012-08-27):
昨天收到一台HPV3000的机器,客户说黑屏,我用电源测试发现此机器是暗屏现象,马上开始拆机,因为此前修到过此种机器暗屏是它独桥导致,所以就推断是显卡问题,于是大胆取出主板,在独桥上用风枪出了下,通电试机故障依久,一下就发现我的推断是错的,不免后悔,于是准备拆屏,奇怪的现象就在这里,当我拆开屏后,插拔了灯管后通电,竟然亮了,当时以为灯管接口有点虚脱,所以我插拔了下就好了,当时随即就发现亮机是亮了,但是不过5秒就暗下去了, 这种现象到此为止应该可以认为是高压板问题,所以立即换上个高压板(这是别的客户的机器上先拆用的),换上后试用但是故障依旧,马上测试灯管发现灯管OK.这就稍有麻烦了,在几次用替换法之后发现用测试工具灯管很正常.但插上高压板就亮一会就灭.用别的灯管就可以点亮,于是故障到此才能算是准确判断,这是因为高压板有保护功能,灯管漏电,所以引起保护.才会有此现象.换灯管后故障终于修复.
    总结:有些经验是不能准确判断每个故障的,不能死搬硬套.第一次发贴,语言组织能力不强,还望诸位包含.

网友A:
来点图就更好  更有说服力了

网友:
这个,不就是简单的灯管问题吗?很艰辛?

网友:
楼主加油       别走弯路

网友:
我也修到过同型号机器同样的问题,看来这又是V3000的又一个小通病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来点图就更好  更有说服力了

是啊。发帖字数少了。有人会说你的灌水的哦。

①辈子守擭妳 -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发帖字数少了。有人会说你的灌水的哦。

好的,下次肯定会多拍几张,不过这个机器客户早就带走了,没办法吧,将就看下

网友:
顶楼主了,这种故障好修,就是麻烦点

网友:
这样的问题 我肯定会先怀疑灯管的。那一个好的屏只插灯管线  就可以判断的了。

网友:
只能说你经验不足

网友:
修多了,经验自然就有了,换灯管对大家来说本来是件很简易的事情.不过在判断的时走了点弯路.

网友:
安平我会先外接灯管

网友:
如果换转我..会检查高压..开启信号..

网友C:
什么同病呀!!!暗屏就是灯管和高压条的问题,暗屏就是背光有问题换个好的屏点一下不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同病呀!!!暗屏就是灯管和高压条的问题,暗屏就是背光有问题换个好的屏点一下不就出来了

时过一日此贴已有这么多人关注,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我刚开始只是想在这里与新人们分享经验.对自己共勉,我知道此贴技术含量过低,对不住大家,希望老师们不要见笑,我会争许下次发表一次好贴.

网友:
其实楼主不要换灯管的,就从新焊一下灯管两端的线就可以了,高温高压下脱焊了

网友:
小题大做  一看你就是修通病的

网友:
不管走多少弯路 楼主 还是找了 毛病 修好了 经验不就是这样积累的吗 支持楼主 下次分享好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