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跑C3掉复位(MCP61PC-GM)

楼主(2012-08-27):
MCP61PM-GM 宏基台机

故障现象:
雷击板,来时不上电,取掉网卡后,接电源自动上电,跑码,但码到C3,诊断卡复位灯就常亮
故障解决:
先换内存,CPU,查内存工作条件,没问题。
不上内存,看看状态,一样跑到C3掉复位
万用表点在IDE复位点,上电后,有电压,但一跑到C3电压就掉了。再看CPU供电也掉了,CPU供电掉了,肯定不会出复位。
CPU VCORE由ISL6323产生,查6323开启信号,上电跑码瞬间有电压,但是跑到C3后,电压掉了。再查VCC,电压很正常,一直保持。跟着开启脚跑线连至一小电阻,查小电阻另一端有电压,而这端就是0。打开启脚对地阻值400多,应该正常。难道电阻有问题?先不管,更换个6323,换后故障一样,一点变化都没有。
一时进入僵局,后来想了一下,此板为单桥,虚焊也会导致无复位之类的怪异故障。不想了,直接上BGA。

结果。。。。。。。。。还是一样,无一丁点变化。有点麻烦,脑子有点乱。
这是怎么了?难道桥挂了?难道有管子电压没出来?难道有轻微短路?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铁板?
乱想,乱摸,摸出个明堂了。摸到IO抚媚的身体,就是发热有点怪。不烫手,但是温度就是感觉不对。因为此板被雷击过嘛,所以没想了。料板拆件更换。

换后接电源,这次不自动上电了,小镊一下开关针,顺利跑码至亮机,故障修复。
修前摸一摸,摸一摸呀!

网友(点评):
哪位大神来创造个维修“十八摸”吧,把芯片都摸一遍...哈哈哈

网友(点评):
因为一上电就自动开机,肯定跟I/O有关系,如果楼主一早就更换I/O的话,可能就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用手去摸一摸也是有好处的

网友:
雷击板,小心烫啊

网友:
为什么测试卡跑D?的会是I/O的问题.饼哥了出过这类帖子.高手们解答一下.

网友:
望 闻 问 切

网友:
自动上电多数 IO芯片坏啊

网友:
8726s 学习了 好经验

网友:
摸摸就能估计个大概。那要的可是经验啊

网友:
晕。。自动上电就应该考虑IO了,,还去干桥

网友:
其实我也喜欢摸 受教了

网友:
有时候摸摸   比摸美女还舒服

网友:
感觉分析有点少了,

网友:
台机主板比较好摸

网友:
是应该摸一摸啊早摸早轻松

网友:
又学一招,自动上电是I/O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
自动上电多数为IO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又学一招 !`

网友:
就是厉害,技术也厉害

网友:
好习惯,修前摸一摸。

网友:
我还以为是内存有问题呢,,,,,,

网友:
长见识了,雷击坏IO

网友:
望 闻 问 摸

网友:
记住了,自动上电是IO的问题

网友:
以前我们学修主板的时候也是摸摸 都是大多数干桥, 我又不会跑电路 就瞎猫碰死耗子 干的就好 不好就算了,维修电脑不会跑电路真可怕 55555

网友:
雷击的板子,早该摸一摸I/O的

网友:
雷击的板不可能虚焊的,不应该上BGA

网友:
自动上电多为IO问题--------经验,学习了

网友:
和我一样没思路维修,,,一般猛干,,不过你干桥好多焊膏啊!,,,我的焊完了没什么看见多少

网友:
上电后摸芯片是要凭手感的

网友:
摸摸更健康

网友:
换个电源IC,换个桥,要花多少时间呀!而且还不一定能换好!所以经验很重要呀!

网友:
学习了一招啊!但是要是维修时间长了一般板子什么问题都应该知道了!还是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手头有个盈通945板,插电自动开机到内存复位灯亮,看来得换IO了,谢谢分享

网友:
自动上电不一定说明问题,有些品牌机就是这样设计的,但是复位既然有问题那就是IO和南桥啊,先换IO当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