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尺寸的液晶显示器的高压板输出的高压电压有差别吗?

楼主(2012-08-27):
不同尺寸的液晶显示器的高压板的供电有:
12V
、
15 V
、
22 V
,并不相同。导致高压板输出的高压电压有差别吗?
寸的液晶显示器的高压板,可以给
寸屏的灯管供电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22寸的高压版完全可以给17寸屏的灯管供电。但是你一定要搞清楚它们的供电是否是一样的。因为有的品牌机的高压供电是20伏以上的电压。

网友:
高压相差太多,影响灯管的使用寿命。

网友:
两位师傅说的截然相反,谁说的正确啊?

网友:
我认为是2楼的师傅说的是正确地大马拉小车是可以的高压输出的电压电流是可变的当你接入17寸灯管时它是不会输出22寸所需的电压和电流的所以这种代用是可以的也是安全的,尽管放心使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