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成这样了 是那里问题, 画面真的很蛋疼

楼主(2012-08-27):
要 重新插线才行

网友:
大多是屏线问题,更换屏线

网友:
看看是不是只能调低8位 要是这样估计就是该通用驱动板的时候把屏电路搞坏了。

网友:
好好的美女让你给糟蹋成这样

网友:
多谢楼上几位

网友:
换屏线 不行就是屏问题。

网友:
屏线接口清理一下

网友:
换根屏线吧,屏线的问题

网友:
先换屏线试试

网友:
屏线的问题大些

网友:
是屏线口有污秽的地方,导致漏电了

网友:
屏线的问题,一般做一下屏线上的清洁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先换一下屏线。

网友:
这个可能和屏线无关系,是驱动板有问题,我昨天刚遇到,用测试板测屏没问题,想从刷驱动板没程序,让客户先拿走了,有程序了再试

网友:
什么屏的?

网友:
先是屏线的问题!   看看换个试试! 不行的话就是屏的事!   (看样子貌似有点像屏进水了是吧)

网友:
屏线问题多,但也不一定

网友:
遇到过屏线和屏可能性都大

网友A:
这种问题我试过好多这种问题,都是清下屏的接口就可以了,但是用不了很久又回来了,有那高手有更好的觖决办法

网友:
1通用版点屏看看 2重新插拔屏线  3加焊屏主芯片试试    碰到过屏线问题,也碰到过屏主芯片问题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一下屏,就能判断是不是屏的事了,不是屏的事就好办了,要么改板要么买板

网友:
那就直接换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我试过好多这种问题,都是清下屏的接口就可以了,但是用不了很久又回来了,有那高手有更好的觖决办 ...

既然都知道了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为什么不换了屏线呢,

网友:
屏线或是驱动板

网友:
直接换屏线,拔插不一定得,我以前有一台拔插屏线,结果用户跑了几次,后面还是换了,真是为难用户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屏线触点氧化了  用橡皮擦 擦擦看

网友:
是屏线的问题!   看看换个试试

网友:
屏线的问题,一般做下清洁就好了

网友:
清下屏的接口

网友:
你这款应该是联想的显示器吧,修了N多台了,屏线接口擦一下可以好,但用不了多久,最好是换一条好一点的屏线,这也算是这类显示器的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