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HT-20618B 电源板 维修 求助高手

楼主(2012-08-27):
海尔HT-20618B 电源板 驱动芯INL858RN  有时工作.有时不工作.真的很难修哦 求助高手指点下

网友:
上传图片

网友:
驱动芯片INL858R 换了2批了  基本可以保证100%正常

网友:
这个问题的却纠结 啊

网友:
电源没虚焊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遇到了,有时能开起用一段时间黑屏,有时候直接不亮,但开关键能正常开关。我怀疑是程序问题

网友:
开关漏电,拆下测试阻值是否变大

网友A:
程序问题,我的已经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问题,我的已经修好

程序拿出来共享下咯。。

网友A:
这是原程序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多多向楼主学习

网友(2012-09-29):
为什么刷下这个程序  主芯片发热厉害,灯都不会亮了。

网友:
这样的帖子,想回复都不知道从哪里说起。不知道楼主所说的有时工作有时不工作,到底是电源部分不工作,还是驱动板不工作?

网友:
楼主能说的详细点

网友:
兄弟你程序从哪里搞的??

网友:
正好需要试试

网友:
已经试过了程序是好的

网友:
直接把电源板 换掉吧

网友(2012-11-11):
引用 网友A:
这是原程序

能问一下是主板上那个存贮芯片的程序吗 上面有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