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板12V电源偏高的问题

楼主(2012-08-27):
本人是新手,开关电源电路基本上学了些,但是对实际出现的故障及产生的原因却是经验很少,最近碰到几个电源板12V电压偏高的问题, 一台ACER X223W额定电压5V和12V,但实际测量却是5V和20V,另一台标定电压5V和12V,但实际测量是5v和16V,上述都是在电源高压一体板单独通电时测得的,导致的结果是单点外接灯管一闪即灭,当然我不排除高压板上其它故障原因,但我发现有一现象,当我拔去电源插座时,屏(也就是灯)亮了一下,我想请教的问题是:
1.什么原因导致12V电压偏高或超高,如何查故障点;
2.拔电时屏亮一下怎么解释;
3.我发现稳压电路大多只对应5V,对12V没有设置稳压电路,是不是这样,这是12V不受控的原因吗?
请有经验的前辈不吝赐教, 也请有此类问题同行交流经验,以提高大家对电源板的见识.

网友:
查一下反遗电路和光耦。空载电压应该是正常的。加负载看一下。

网友:
正常的啊,一般来说,不接负载电压会高一点,接上负载电压就基本正常了

网友:
没加负载电压升高正常的

网友:
补充说明一点,连上驱动板,接上外接灯管,背光供电电压一样偏高,并不只是单电源板通电时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