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400笔记本键盘修复一例

楼主(2012-08-27):
HP NC6400笔记本键盘上有八个键无反应(0   -   =   p   [   ;   '    /)

1、从现象看这应该是一组键,怀疑键盘有断线。换了键盘还是这八个键没反应。
2、检查键盘的排线及排线座,排除了接触不良及排线座脱焊等情况。
3、在论坛上找到了此机的图纸,查看键盘接口部分相关电路。

4、根据电路图检查了键盘排线座所有端子到芯片相关脚的通路,无断线。
5、根据电路图检查上拉排阻RP43、RP44及抗干扰排电容CP1、2、3、5、6、7没有开路、短路、漏电现象。
6、用万用表二极管测试档,测量键盘排线各端子对地值,发现键盘接口芯片KBC1021MT  5脚测试值不正常,经反复检测后,确认键盘接口芯片KBC1021MT  5脚功能失效。购回KBC1021MT芯片,更换后键盘恢复正常。

网友A:
芯片几多钱买地

网友:
想都不用想,键盘是好的,大多数就是IO问题

网友:
怎么键盘接口芯片KBC1021MT也会挂掉,HP这机器太不靠谱了 !
顶一下楼主查修的精神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几多钱买地

在淘宝上买地,7元一片,不过花了我10元邮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淘宝上买地,7元一片,不过花了我10元邮费。

太亏了。不如一次的多买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亏了。不如一次的多买点

咱是业余菜鸟,不是专业维修的。买多了没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淘宝上买地,7元一片,不过花了我10元邮费。

然后收了几百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然后收了几百块?

咱是爱鼓捣的菜鸟,不是专业维修的。收几百块的没有,更何况这个机子本身也值不了几大百的。

网友:
LG    好仔细的  讲解 !    希望你多多 写点东西 分享

网友E:
呵呵  楼主 你高破坏呀,,,    让我们怎么混呢?

网友F:
LG  这个  KB那个芯片是什么芯片!   是EC吗?

网友F:
还有芯片的 第五脚怎么就不正常了!!   这个脚是个什么脚!!  希望LG给与回答!   很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  楼主 你高破坏呀,,,    让我们怎么混呢?

暂时只能对自已的东西搞破坏,放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F:
LG  这个  KB那个芯片是什么芯片!   是EC吗?

KBC1021MT  就是一个I/O接口芯片。键盘及触摸板通过它连接至LPC  BUS挂接到南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KBC1021MT  就是一个I/O接口芯片。键盘及触摸板通过它连接至LPC  BUS挂接到南桥上。

哦 好的 非常感谢!   以后多交流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有芯片的 第五脚怎么就不正常了!!   这个脚是个什么脚!!  希望LG给与回答!   很感谢!

接口芯片有个特点:正常情况下,类似的引脚端子其二极管档对地(正反向)测试值应该是差不多的。
在这次检测中其它各端子对地二极管档反向对地测试值都是0.658左右,而5脚的测试值始终为1.而此时按下那八个没反应的健中任一键,这个值可以变到0.658左右,但一放开其值又变为1了。这与其它端子完全不一样。

网友:
学习了 不错的帖子

网友:
真看不出来是业余爱好呀。。。谦虚了吧。。楼主。。

网友:
过奖了,以前干维修电工,自修过一点电子技术,喜欢鼓捣电子垃圾。以前本本的价太高玩不起,近来本本便宜了,特别是二手的本本可以玩得起了,所以近来才开始鼓捣下笔记本。。。

网友:
顶一下楼主查修的精神 !

网友:
要不你外接键盘试试

网友:
第五脚怎么就不正常了!!   这个脚是个什么脚

网友:
业余都能达到这样的水平,佩服

网友:
下载积分好少呀,要多学习,多发帖

网友:
就是更换一个EC吧!楼主。其它电容没有更换吧。

网友:
楼主讲了怎么维修键盘电路,值得学习

网友:
够详细,专业,楼主以后有帖子继续发啊

网友:
楼主这还业余的啊  那我们切不是打酱油的啊  哈哈

网友G:
楼主用的是什么洗板水焊完后的效果象原装没动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用的是什么洗板水焊完后的效果象原装没动过的?

用的无水酒精。多洗几次就很干净了。

网友(2015-08-04):
恩,键盘上某些键不能用,往往不是键盘坏,就是键盘控制器(EC)坏,当然也有你说的那些排容引起的

网友:
你这意思是只换了EC,还是周边小元件也动过

网友:
学了下思路,,下次遇到键没反应  这种问题就这样修了

网友:
楼主编辑这些图片也蛮累。 加分鼓励

网友:
恩, 我也遇到坏IO的

网友:
错键是什么问题。换了IO一样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帖子!

网友:
遇到键盘失灵真没辙 也就会换键盘和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