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舟MF126

楼主(2012-08-27):
我在网上最近买了一块航舟MF-126指针表(是96产的库存新表有说明书),用*10挡测300欧的电阻时阻值是270欧,用数字表测为302欧,指针表误差10/100了,有没有办法维修?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没遇见过,还请教知道的人指点下

网友:
将万用表调到电阻档*1档,短接两根万用表表笔,看阻值是否为0,不为0的话调整边上的黑色校准旋钮,一般指针表测量前都要校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