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p500 D5 不加点 小弟刚学习 求大师给点指点

楼主(2012-08-27):
开机不加电    插上适配器  再插电池 充电灯两 但是适配器没有电压  那位大师给点思路

网友:
单独插适配器,不插电池,公共点有没有电压

网友:
对 单独 插电池你看看能开机不!     或者适配器!   这样更好容易判断是哪的问题

网友:
检查的条件太少了,这什么说呢

网友:
先查公共点了。。。看看有没有电。。。再打各处电感阻值。。。应该是那地方保护了。。慢慢查。。。。

网友:
看哪管好象坏了吧

网友:
楼主好象基础还不够,多看看别人维修案例,多多想想

网友:
先查公共点的电压,,然后再查各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