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400/R400摄像头换屏后无法识别的技术贴

楼主(2012-08-27):
去年3月第一次给我的T400换屏(原因你们懂得)的时候,也许是因为换屏的时候没有拔掉里面的纽扣电池,结果导致摄像头无法识别
更换过一次屏线,未果,依然不识别
于是放弃

........

今年8月初,第一次更换的屏又开始闪了,加上去年冬天T400的左侧双胞胎USB接口里面有一个断裂了,本着追求完美的精神,趁着周末没事,把心爱的T400肢解...

双胞胎USB接口为富士康制造,已通过万能的tao宝购买(真是坑爹。居然邮费比东西都贵)

目前着重解决T400摄像头无法识别的问题!这才是发帖的本意

根据其他论坛里的帖子,得之有可能是屏线附近的保险烧断了,于是就在屏线附近找F开头的保险(如下图)

正面屏线附近有保险(由左向右依次)F14、F7、F17、F10、F11、F12
反面屏线附近有保险(由左向右依次)F9、F3、F19、F16、F5、F2

用万用表量了半天,发现F16不通,更换后,故障解决。

顺便问一下,这个保险丝用多少比较合适。目前是临时找的一个保险,怕不太合适。看看论坛里面的牛人有木有知道的。谢谢了!

网友:
经查询,为0.5A贴片保险

网友A:
这有技术么?几百年前就知道了,,认不到摄相头,,主板背面,J23上面的F16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有技术么?几百年前就知道了,,认不到摄相头,,主板背面,J23上面的F16坏了

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B:
换个保险还有这说法? 找个大小一样的换上就行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保险还有这说法? 找个大小一样的换上就行了么

关键我不是专业维修的,顶多算是是个爱好者。找不到大小一样的贴片保险,所以只能去电子市场去找找。

网友C:
直接拉根线线连起来,保你永久不坏。这不算技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拉根线线连起来,保你永久不坏。这不算技术。

我一般也是这样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拉根线线连起来,保你永久不坏。这不算技术。

是这么想过,但是怕影响到主板上其他地方,所以才准备换个保险。
能不能给我个QQ号码方便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也是这样干的

谢谢关注。这样子风险大吗?

网友(2015-12-13):
这个保险一般是带着电池拆装屏烧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