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捷嘉(*不是技嘉*)845gv主板支持P4 2.0的bios

楼主(2012-08-27):
慕名而来,求一个捷嘉(*不是技嘉*)845gv主板支持P4 2.0的bios,
一个杂牌主板,原来是赛扬 1.7G 128/400/1.75V,现在换了一个P4 2.0G 512/400/1.5,结果不能启动。
怀疑是bios不能识别该核心的cpu。
新人无法下载,只好求那位好心提供一个bios。
cpu

网友A:
求好心人帮忙啊

网友B:
845GV主板不支持P4 2.0吗,是不是其它问题呀,如主板硬件问题,845GV有些基本可以支持到赛扬CD的了,一般478针的。533前端总线都支持的.

网友A:
查询赛扬1.7和P4 2.0的核心电压不同,而且核心不同,1.5V的版本是比较新的核心。
赛扬1.7使用正常,所以怀疑是bios太老,不能识别新核心。
主板上的确可以跳线533,但是P4也是400的,400和533都试过了,还是不能启动。

网友:
既然主板上可以跳线533,说明这块板支持533的,那应该不关BOIS的事了,估计还有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