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T硬盘 电源插反了 有个元器件烧坏了

楼主(2012-08-27):
硬盘型号是:ST31000524NS  希捷企业级硬盘
烧坏的是什么元器件呀  电容还是电阻呀
下面的两个稳压二极管怎么测量好坏呀
谢谢咯

网友:
这也能插反?

网友:
的确如此  确实是插反了  哎

网友:
如果是棕色的有点高的那就是贴片电容,黑色扁平的就是电阻。用C标注的就是电容,用R标注的就是电阻

网友:
神来之手,这个怎么会插反呢

网友:
怎么插反的,学习学习

网友:
哎,换板子吧,这玩意即使有修,用着也不放心,硬盘有价数据无价。

网友:
这玩意儿有防反插设计也能插反?板子上面没有标示不知道是电阻还是电容或电感,管子的测量用数字二极管档测量,黑表笔放在管子有白色丝印那一边,红表笔接另一端,显示的数字为0.5左右是好的,建议先学习一下基础,二极管的分类,正负极的区分,测量,网上都有很多的

网友A:
如果一有端接地就可能是电容,如果一端无穷大,而一端有阻值就可能是电阻了

网友:
是IDE的硬盘吗?还是SATA?是固态还是机械的?讲详细一点,大家也可以学习学习噻?避免类似情况再发生。

网友B:
防反接用的二极管,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是SATA接口的  希捷企业级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有端接地就可能是电容,如果一端无穷大,而一端有阻值就可能是电阻了

另外一端是接电源接口的

网友:
找个类似的硬盘对比下不就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防反接用的二极管,去掉就可以了

在哪儿呀  我不是有图吗 麻烦告诉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防反接用的二极管,去掉就可以了

是不是右下角我标了红圈的那个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防反接用的二极管,去掉就可以了

如果是这两个二极管的话  我现在用表测量是不通的  我测其他硬盘也是不通的  请问应该是通还是断呢

另外我测其他硬盘的时候  其中有一块硬盘是单向通的

还有 我烧掉的那个元器件是什么呢  电阻  电容  二极管  还是保险 烧掉的元器件和它左右的元器件是一个样子的  应该是同一种元器件

网友:
最好把元件上面的字,打出来,如果是电容,有线的端为正;如果是二极管,有线端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