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来问题个显卡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2-08-27):
手上有两个9600GSO,本来都是花屏的,我加热过GPU后就出现了两个卡的显存和GPU都没有了供电。想问问是什么原因呢?有没有高手碰到过这样的问题?还说说原因。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核心焊坏了

网友:
加热就坏了,,有木有掉件哦?

网友:
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量一下看是不是GPU供电短路

网友:
新手加焊GPU要小心啊

网友:
温度不够吧

网友:
做BGA要小心啊

网友:
小心啊   温度要控制好

网友:
看看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估计是加焊短路或损坏了,我也经常加焊后就不行了

网友:
加焊后不同电的情况就是最坏的发生了

网友:
温度没有控制好GPU焊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