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ZG开机到滚动条掉电进PE也掉电

楼主(2012-08-27):
一个月前接台ACER  4736ZG开机到滚动条掉电进PE也是掉电,拆机看有NEC大电容没有管它,就去干南桥换了一个好了。进系统一切正常,取机拿走了。前几天有拿回来了,跟上次是一样的故障,还有个新问题用电池开不了机,开机灯亮就是黑屏。现在是有时回到滚动条那里掉电,有时进系统好好的就是用电池开不了机。现在不敢确定是不是NEC电容的问题,论坛里面说有电容的问题,还有就是NEC电容拆掉会不跑U.有没有遇到这样问题的同志给的建议

网友:
是不是被雷劈了????

网友:
看下CPU滤波   再看看温度。

网友:
就是那个NEC电容的问题   换了就好了

网友:
我也刚接了台跟你的故障一模一样

网友:
笨,搞大电容啊,加六个330UF,搞什么南桥,乱搞。。

网友:
这机器掉电就是大电容问题  黑屏不掉电 就是U13的问题

网友:
我接的ACER  4736ZG开机到滚动条掉电进PE不掉电,坛里都讲是OE907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