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9SW+雷击维修实例(关键时候拿示波器干)

楼主(2012-08-27):
              朋友送来一AOC 919SW+来说机器没有电源,拆开发现F901(220v保险)有烧焦的痕迹,NR901裂开了.PMW芯片的过流采样电阻R914(0.43欧,块头大的在开关MOS管边上)也有烧焦痕迹.估计开关MOS管不保.用万用表电阻档测主滤波电容(C905 100UP 400V)发现已开路.可以判断整流桥BD901也完蛋了.拆,怀疑可能坏的全拆下.开关MOS管Q901(型号为9NK65)D \S直接击穿.PMW芯片的过流保护电路上的采样电阻R914(0.43欧)和R912阻值(应该是22欧)变大.用万用表测量电源管理芯片LD7552好多脚对地阻值为0.可以判断LD7552也完蛋了.这个现象主要是300V从MOS管Q901的G级过来通过R910(图纸上是错的实际阻值应该是22欧)过来加到LD7552的8脚上的,R910肯定也完蛋.
       更换以上损坏的部件.其中Q901用10NM60N代换,其他和原来一样.准备接电试机先焊下F901(220v保险)用60W灯泡代替.加电源60W灯泡闪一下一切安好,量15V 5V输出电压一点也没有.雷击的机器一般不会一帆风顺的.先量主滤波电容C905 有330V.再看看LD7552的3 \ 7两脚发现电压从8V到14V不断波动.再用示波器测量LD7552的第8脚发现有方波输出(开路R910),但输出不稳定,波形一闪一闪的,单次扫描都抓不到方波.怀疑LD7552DPS有问题.但仔细想想方波都出来了,7脚都有供电.LD7552应该是工作了.无奈之下翻看了一下LD7552的PDF资料.怀疑LD7552第4脚RT的外接定时电阻R150有问题.到板子上查看,发现怪了好像没见过黄色的贴片电阻吧,第4脚RT的外接尽然是个电容.再把拆下来的坏LD7552仔细查看还是个LD7552DPS,晕!!!再翻阅919SW的维修手册发现应该手册上也是LD7552DPS.不管那么多了,拆下那个电容换上100K(104)电阻(图纸上是R915 47欧好像不对)接电用示波器再测LD7552第8脚发现方波非常稳定(断开R910).测的第3脚启动电压为稳定的12.9V,第7脚输入电压也为稳定的12.9v. 5V  15V输出正常接屏灯管显示器图像输出正常.

网友:
真心怀疑,这么修板子,花的时间和配件钱,够不够买一片板子的

网友(点评):
动不动就换板,还能算是维修吗?

网友A:
厉害 我就是不会用示波器 修显示器

网友:
有波就是不一样 ,还是好修一点

网友:
这毛病。参照一下电路图就知道了。。。
费这么大事。。。。

网友B:
我也有一个机器是这样问题,但是还没修好,我有点迷惑的就是启动之后,2次电源不稳定,就是8脚电压波动,我想问的就是RT这个脚是外接定时脚位吗?或者是说遇到8脚电压波动的时候,应该是怎么去思考了?是负载短路引起的还是RT这个脚外接元件质量引起的?

网友:
1、按维修手册的原电路图LD7552DPS第4脚RT的外接定时电阻R150为47欧姆,LD7552dps的原厂PDF资料推荐值为100K.请问这个维修手册的电路图是不是在严重误导我们.
2、原板载D7552DPS外接定时电阻R150实际为一个电容。LD7552系列中LD7552BS的第4脚接的是电容。LD7552DPS第四脚一定是个电阻,但拆下来坏的电源管理芯片我用带灯的放大镜看过4编,确定是LD7552DPS。
这明显是一个用LD7552BS磨片为LD7552DPS的东西嘛。这我还能信什么,还是相信我的示波器、万用表、电烙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机器是这样问题,但是还没修好,我有点迷惑的就是启动之后,2次电源不稳定,就是8脚电压波动,我 ...

你看一下3、7脚的电压波动大不大,大的话看看芯片是不是LD7552dps,再看看第四脚是电阻还是电容,如果你更换过LD7552dps,那第四脚应该是个100K的电阻。看看这个电阻值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机器是这样问题,但是还没修好,我有点迷惑的就是启动之后,2次电源不稳定,就是8脚电压波动,我 ...

可能我们的问题不一样。8脚用直流档量是波动的,方波么。RT这个脚是外接定时脚位的。输出部分电压不稳定应该是线圈次级整流滤波部分的问题。电源管理芯片工作不正常应该是开关MOS都不会工作,后级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示波器真神呀。可怜我连BGA的机器都买不起,更不要谈示波器了。

网友C:
请问楼主,你那种示波器多少一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你那种示波器多少一台啊

兄弟:这机器和普元精电的那款100M的价格差不多。具体价格可以到TB上看看

网友:
高手,谢谢分享,吸收经验,哈哈

网友:
兄弟佩服的是技术,不是设备!

网友:
例子真让我开眼,楼主厉害啊,论坛因你更精彩!

网友:
我一般用10分钟就修好!

网友:
楼主的维修水平蛮不错的学习了。

网友:
楼主设备齐全啊,赞一下!

网友:
示波器啊 没弄过

网友:
示波器是神器呀

网友:
嗨哟,还要挣点积分

网友:
LD7552DPS的4脚是接电容的。早就修到过了。
网上买来的都不是这个后缀,后来从AOC拿了十几个7552DPS过来修,哈哈哈。

网友:
修个显示器还用到波波。无语
军冠维修
怎么,你对此有异议吗,修疑难故障就是要靠波波,要的是效率和成功率。

网友:
芯片这玩意。有时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不能太相信理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 我就是不会用示波器 修显示器
主板,显示器,笔记本,只要是PWM芯片的地方都可以用波波来打打波形

网友:
大意、7552bps和7552dps是不一样的

网友:
楼主的理论基础挺好的,期待多一些这样的事例

网友:
波波确实给维修带来便利

网友(2012-10-13):
我还在换板维修呢!
比起楼主差远了!维修摸索中,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