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52L-S3主板 有复位 诊断卡不走字

楼主(2012-08-27):
技嘉M52L-S3主板 诊断卡无数字显示  短接复位正常  如何检修 初学者初来乍到 跪求高手指点

网友:
CPU有温度 实时晶振有压差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CPU 有温度,诊断卡没数字显示,复位正常,这类问题,求高手解答

来到这里是学点经验你叫人家送维修点 真是无语

网友:
查看各阻值是否正常,上电看各电压是否正常。上的CPU是否和主板兼容。不行就压CPU座,压南北桥,刷BIOS。再不行就送维修店。

网友:
查复位电路啊...

网友:
桥加焊过2次  也刷过Bios   状况依旧    一般有复位   供电方面没什么问题   我也测过CPU供电部分  正常    CPU用手触摸有点热量    我猜是不是NV的这个单芯片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有可能,NV单桥温度都有点高,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
有复位,CPU正常 但不走字有时候压压桥就过了,空焊的比较多,但不全是烤了桥刷了BIOSS就能解决的~!
有可能一个三极管性能不稳也会这样的,不知道说的对吗

网友:
cpu发热不代表正常,查查cpu,北桥。有可能cpu是坏的,cpu有很多种坏。

网友(2012-10-12):
cpu假负载,然后测试了哦

网友:
内存供电查了吗?

网友(2012-12-08):
我也有这样一块板子

网友:
桥 也会出这种问题

网友:
技嘉主板有复位不跑码一般刷BIOS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