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对教程里判断桥好坏概疑问.

楼主(2012-08-27):
一、通过测PCI槽、AGP槽对地打阻值可判定南北桥有无损坏
1、PCI槽中所有的AD复合线对地打阻值都为300~800之间数值,说明南桥好;若由无穷大,说明南桥虚焊;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南桥坏;
2、AGP槽对地所有AD复合线对地打阻值都为300~800之间数值,说明北桥好;若由无穷大,说明北桥虚焊;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北桥坏;
3、内存槽,通过对数据线进行打阻值判断,都为300~800之间数值,说明北桥好;若由无穷大,说明北桥虚焊;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北桥坏

以上为多数教程里判断桥好坏的方法.

疑问:  上面的第2与第3点说的都是对北桥好坏的判断方法, 那么照他这个文字的表达法,我的理解是只要测一个就行了.

如果不是,那我觉得应该再加上一点字:
AGP槽对地所有AD复合线对地打阻值都为300~800之间数值,说明北桥好;若由无穷大,说明北桥虚焊;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北桥(内)与AGP连接处坏

内存槽,通过对数据线进行打阻值判断,都为300~800之间数值,说明北桥好;若由无穷大,说明北桥虚焊;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北桥内与内存连接坏

个人疑惑与想法,求真相~! 有砖尽管扔来,我也想要盖房子

网友A:
我觉得桥坏最好的判断方法就是:1特别烫手 2桥正面/背面的电小容为0欧或偏低

网友A:
不要单纯依靠阻值卡来判断问题,话说平时阻值卡用得很少,顶多就用假负载测测复位,时钟,跑码卡更少用,单看电流比码卡还直观

网友B:
判断南桥好坏,我一般采取的方法是测量桥旁边 的1117稳定管,如果对地短路的,桥必定出问题

网友:
受教了!!  我才知道 判断桥还有这么多 种方法!!  谢谢了 大神们

网友C:
以前看到过说桥上面有些个电容对地为10左右也算是正常的.
一个桥上面有些电容对地34百,有些10,这样的是好还是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单纯依靠阻值卡来判断问题,话说平时阻值卡用得很少,顶多就用假负载测测复位,时钟,跑码卡更少用,单 ...

呵呵,功力没有这么深厚.从头学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判断南桥好坏,我一般采取的方法是测量桥旁边 的1117稳定管,如果对地短路的,桥必定出问题

有些版没1117的咋办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以前看到过说桥上面有些个电容对地为10左右也算是正常的.
一个桥上面有些电容对地34百,有些10,这样的是好 ...

10欧也算是正常的,除非0欧,一般桥坏了是好明显的,直接0欧,开机发烫

网友:
判断准就好用什么方式不重要.

网友D:
今天一不小心被南烫了个泡,所以大家在摸芯片时要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一不小心被南烫了个泡,所以大家在摸芯片时要注意了

我是被烫怕了,常见的事

网友:
明白了很多学习了

网友:
我对于修不好的扳子都会认为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欧也算是正常的,除非0欧,一般桥坏了是好明显的,直接0欧,开机发烫

10欧也正常,真的吗?看来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桥坏最好的判断方法就是:1特别烫手 2桥正面/背面的电小容为0欧或偏低

这方法,短路的可以。。但非短路的不怎么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一不小心被南烫了个泡,所以大家在摸芯片时要注意了

我也经常,被网卡汤了

网友:
不管什么方法知道坏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