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电压

楼主(2012-08-27):
各位同行师兄你们好:我有一难题希望高人为我解答,有一些显示器给高压板供电是24v而我经常用的是通用高压板没有24v,只有19v,怎么能把24v降到19v呢?我用过7815三端稳压器没有成功,希望高人为我解答,谢谢!!!

网友:
现在的通用高压板直接接24V,是没问题的,呵呵

网友:
是的现在有很多耐压在24伏以上的高压版价钱也不贵。

网友:
直接用24V嘛,应该没多大问题,如果要改,就用电阻串联分压,就是比较麻烦

网友:
用分压电阻可以时间,但是不知道后续电路的功率需求,可以用比较器,开关管做一个,就是麻烦点,还要考虑安装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