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3v,5v?3v一直跳从零点几,一点几,三点几。5v无

楼主(2012-08-27):
    东芝L510(L533)  3v,5v供电芯片是tps51125,控制信号来自I/O控制3极管控制。控制信号也是想3v这样一直跳。

网友:
电压不稳,看看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断开控制信号测量,区分是控制信号本身有问题还是tps51125芯片有问题

网友:
查一下VL电压,似乎开启是由VL上拉的

网友:
怎么跟我现在手上修的板子,症状一模一样啊?也是L510。也是5112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修好了吗?什么问题啊。

发现一个芯片有问题。没有芯片换啊

网友:
先换个51125试试看

网友B:
问题已经搞定了,是5V后继短路了,一个电容挂了。开始是待机0.004.但是3V 5V 来回跳。51125换了N个。木有用,静下心来,好好修。最后搞定。修好后待机0.01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已经搞定了,是5V后继短路了,一个电容挂了。开始是待机0.004.但是3V 5V 来回跳。51125换了N个。木有用 ...

很厉害呀   怎么修的呀  短路怎么没有烧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厉害呀   怎么修的呀  短路怎么没有烧烧呀

待机开始在0.007到0.004来回跳。经过一系列修理,稳定在0.004.由于5V没出来,就重点搞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