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联想E420 装系统只能用安装版

楼主(2012-08-27):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 为什么联想E420 装系统只能用安装版  GHOT版的 够过去重启就不引导了 ??

网友:
哪里会这么邪门,不引导,要么把了U盘,进BIOS恢复一下出厂,要么就是分区表有问题,你也可以进工具软件重置一下MBR。别的没什么。
另外有的分区软件,分大硬盘也会造成不引导,可以用GHOST一键分4区试试

网友:
拔了U盘  选回硬盘启动。

网友:
硬盘没问题吧,那就硬装版嘛

网友:
联想的机器有些有硬盘保护的,我一般看到客户买回来后没做过系统的,进PE给人家的C盘格式化下再做,还不行重新分区格掉

网友:
先改下bois里的硬盘接口模式,用U盘进PE,把硬盘格式化,在ghost装一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