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更换电源板大电容

楼主(2012-08-27):
没有450V 45UF的电容了 有没别的可以更换的 比如说电源里面的大电容220V 470UF

网友:
绝对不可以因为耐压不够会爆的。

网友:
爆的一塌糊涂

网友:
电容参数只能高于原数值,不能低,特别是耐压值。

网友:
只能比原来的大,不能小的

网友:
耐压值低了是不行的, 有的时候峰值电压比较高,电容容易爆炸,要选择耐压值比较高的,容量可以稍大!

网友:
好像并联还是串联就可以了!!

网友:
只能高,不能低

网友:
大滤波电容那个地方一般电压在300V左右,耐压超过350V都可以吧?

网友:
微法可以低于原来的百分之15,但是耐压是没办法的,只能高于不能低于

网友:
这样是不行的

网友:
耐压值低了是不行的,只能高,不能低。

网友:
嘻嘻嘻嘻    我有一次看错了  当场就爆了  吓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