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有一块神州主板不停复位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2-08-27):
有一块神州主板不停复位是什么原因呢?请求帮助!

网友:
按上电时序线查各大供电再查时钟,

网友:
复位灯是不是一直闪?没复位、查复位电路。

网友:
会不会时钟问题了!!

网友:
差复位电路电压是否稳定,在正常范围之内。查看A14阻值。

网友:
检查各路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一步一步的从头查,先供电,后时钟,载复位。

网友:
会不会是复位电路有问题啊,你查一下。

网友:
其他条件都正常吗

网友:
BGA一个南桥,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
电压出来了么?时钟有了么?一起学习啊,我也刚学的!

网友:
说的好笼统,不好判断

网友:
查电压呀,再查下时钟什么的,都正常的话刷BIOS吧,不行干南桥

bios不会引起不复位的 呵呵呵

网友:
查各电路供电是否正常!时钟是否正常!它们不正常也会造成没有复位的!

网友A(2012-09-30):
本人问题是一样的问题!  但是不是一样的主板, 是致铭的, 查了各电压正常的,时钟3.3复位1.7左右。  bios刷过,cpu换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人问题是一样的问题!  但是不是一样的主板, 是致铭的, 查了各电压正常的,时钟3.3复位1.7左右。  bios ...

复位应该是3.3高电平

网友:
是不是主板电池的问题呢,只是我的想法别喷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位应该是3.3高电平

字打错了,应该是时钟1.7复位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