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台式机出怪病了!!

楼主(2012-08-27):
我的台式机只要一进QQ牧场!鼠标就不听使唤了!!鼠标,浏览器,显卡都换过了!就是不行!!各位师傅给分析下!!

网友A:
换个系统试下。

网友:
     重装系统

网友B:
楼主难道没重新装一下系统吗?

网友:
显卡ok的话  看看Flash

网友C:
不用重装系统,装一个谷歌Chrome浏览器然后更新一下IE内核就行了,XP现在都用IE8.0哦~

网友:
如果您在游戏中遇到问题,可尝试以下方法帮您快速解决!
您的浏览器版本过低,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我们建议您升级为 IE8浏览器 点击下载
QQ电脑管家网页游戏诊所
安装QQ电脑管家最新版,一键解决游戏问题
(下次打开浏览器时生效)
立即安装 QQ电脑管家网页游戏诊所
一键解决游戏问题
立即诊治   或 者
1. 尝试清空浏览器缓存
其他浏览器?
您可以使用“自动清空”来清理浏览器缓存,或在浏览器设置中手动清空。
自动清空2. 尝试下载并升级 Flash 播放器至官方最新版
您的 Flash 播放器版本是 11.3.300.271
下载升级3. 提交游戏环境及可能存在的错误信息,请游戏提供商帮助分析
自动诊断暂未发现错误
如果按这些方法无法解决只有重做系统了

网友:
重装个系统试试,或者重下载个浏览器试试

网友:
换个谷歌Chrome内核的浏览器,然后重装一遍Flash For IE试试

网友D: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重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重装个系统试试

忘记声明这一点啦!!系统重新装过!!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难道没重新装一下系统吗?

忘记声明这个了!系统都装好几遍试过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重装系统,装一个谷歌Chrome浏览器然后更新一下IE内核就行了,XP现在都用IE8.0哦~

意思就是直接换个IE8.0的浏览器呗?

网友:
系统也重新装过!

网友:
电脑配置贴上来看下,是不是电脑太老了,跑不起来flash

网友:
哎对QQ空间游戏我是太反感了,加载的脚本那么多兼容性又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系统试下。

系统换了!!不行啊!

网友:
不是吧,来论坛,什么怪问题都有呀

网友:
中毒了吧 ????

网友E:
更新显卡驱动,更新FLASH,不行的话就重新装系统

网友:
升级一下浏览器

网友:
到那里是死机还是单那个过不去,说清楚一点

网友:
换浏览器,不行估计只能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