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装XP系统蓝屏

楼主(2012-08-27):
今天客服送来笔记本装XP系统,我装了半天,装完镜像开始进Xp的时候蓝屏,装WIN7的不蓝屏,装XP就蓝屏,最后上网查了一下,原来还的改硬盘模式才可以装Xp不蓝屏,为什么还的该硬盘模式了,有什么区别看,小弟不懂,各位指教一下

网友:
其实吧我也不太懂也许客服说的是对的.可能不需要改.

网友:
装Win7应该就行了

网友:
因为以前的硬盘都是IDE接口的 现在的硬盘都是SATA 有那个驱动模式的,所以必须要改串口模式

网友:
恩改下硬盘模式 或者 安装的时候 自动解压显卡驱动前面个勾去掉  自己下载  显卡驱动不匹配也会导致蓝屏

网友:
有的需要改一下,有的不需要

网友:
xp少sata驱动吧

网友(2012-12-14):
硬盘模式没改吧。
XP一般用IDE模式
WIN7一般用AHCI模式。
不过某些品牌对于IDE和AHCI功能的名称还是不一样的。

网友:
就是硬盘的串并口模式改下就行了。找不到选项的回复BIOS的出厂(f10)试试。

网友:
在BIOS中改为IDE模式,装好XP后,再装SATA驱动,重启进BIOS改为SATA模式。

网友(2013-03-25):
学习了,我是小小白

网友:
对呀,现在的笔记本电脑硬盘接口方式都和过去不一样了,老系统都不带新接口的驱动,所以在重新安装的时候需要手动改一下,不过新系统WIN7以上的都没有问题

网友:
找稍微新点的GHOST XP镜像就可以了,一般都可以

网友:
就是模式的问题 建议你好好学习下吧 这个在目前的好多本本里面很常见

网友:
改改模式 IDE

网友:
硬盘模式改一下就可以了,蓝屏首先想到的就是硬盘启动模式对不对,

网友:
新型的本一 般都改模式 IDE

网友(2013-04-28):
因为以前的硬盘都是IDE接口的 现在的硬盘都是SATA 有那个驱动模式的,所以必须要改串口模式.慢慢学习吧

网友:
在BIOS里面有选项,AHCI和IDE...

网友:
BIOS中改为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