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长城电源(两个13009)?

楼主(2012-08-27):
请问各位师傅   长城电源(两个13009的三个极)在开机和待机的电压是多少?谢谢

网友(点评):
在论坛的帖子上就有,包括测量方法,楼主应该用心点就找到了

网友:
你充电器几幅就是几幅咯

网友:
看不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
学习中………………电源修起来很有意思,虽然被炸过几次!
这个输入端是根据你的输入电压条件的,一般也就200-330V  那个型号是耐压等参考而已,看看三极管的数据参数就知道了

网友:
待机时上管C极300V左右,B E极无电压,下管没有电压;开机后上管C极仍是300V左右电压,B E极约145V电压,下管C极145V左右,B极电压很小,万用表几乎量不到,示波器可以看到波形,E极无电压。

网友:
看不懂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