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100 ON3和ON5

楼主(2012-08-27):
待机0.03a,开关处待机电压为19V,MAX1999芯片进水腐蚀了,20脚主供电腐蚀了,换过之后,主供电恢复了,测其他电压都正常,唯独3,4脚没开启电压,测PR89一端有5V,是不是这个芯片的事情,或者我换个0欧的电阻可以吗 ?
芯片

网友:
测量一下MAX1999芯片3脚和4脚对地二极管值及电阻PR89,电容PC62,电容PC63,MAINPWRON这个信号也要考虑在内

网友:
PC62 PC63 拆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