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不显示

楼主(2012-08-27):
一宏棋19液晶,不插屏线,屏亮一下黑一下了再亮,白屏不再黑了,这应是高压正常吧。但是插上屏线后,黑屏几秒钟后,正常显示一下画面后又黑屏,再也不亮了。驱动板是我新换的原装驱动板。

网友(点评):
将高压供电断开,接一个外接高压测试一下

网友:
测一下电源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若正常再检查一下按键开关是否漏电。

网友:
电源电容全部换掉  我有弄过这样的机

网友:
学习了希望修好说下

网友:
将高压供电断开,接一个外接高压测试一下

网友:
亮一下后黑屏,这个实惠,灯管亮着吗?

网友:
这种问题外观正常的话要先用替换法判断

网友:
接屏线后不正常,经测是屏电路上的一贴片可调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