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220解密

楼主(2012-08-27):
I5的新机器,密码锁住了,service tag:#38YPGT1-1D3B,有谁有办法吗?网上那个算号器没用,不知刷写BIOS会不会有用?

网友:
这个可以联系DELL客服让他把密码发给你。

网友:
算号器,网上很多,自己找

网友:
楼上的你说的算号器是595B的吧,你试过这种I5的吗

网友:
一般的解密不行只有刷下BIOS试试

网友:
5-7位算号没用的,service tag 输进入就提示无效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