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脚IC上面标注着4606,这个叫什么芯片?

楼主(2012-08-27):
在HKC液晶显示器高压板上常常会看到这样8针脚的IC芯片,这个东西坏了会导致屏幕灯管不亮或者亮一下就灭的问题,芯片上面标有4406的字样,求助这是嘛玩意儿?

网友:
错了,是4606

网友:
附图片,这是HKC液晶显示器的高压板

网友:
AO4606,内含N,P沟道各一,料板上多的是呀

网友:
高压开关管。

网友: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呵呵。。。。。。。你真懒

网友:
两个场管做在一起的

网友:
这是一个n+p沟道的复合场效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