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这是ATI的什么型号。BGA钢网型号

楼主(2012-08-27):
如题,直接上图。

ATI显卡上的。AGP的。不知道我这套钢网里有吗?数字都搜了,但是没有。找了其它网上卖的,也搜不到次型号。

感觉是个人方法不对。

网友:
看封装,应是很老的显卡,扔了算了

网友:
练手的机会来了

网友:
不要浪废锡球了。

网友:
一颗一颗加吧

网友:
不会是打磨芯片吧? 没有型号。。

网友:
老显卡不好找到钢网做了,不行,就不弄了

网友:
纠结 了。原来是老蓝屏,现在加焊了下,不亮机了。。能看到连锡

网友:
只能用手来值了

网友:
这个是TNT2时代的吧,现在估计钢网是找不到了想植的话用通用试试,或者手工……

网友:
手动值珠 很练手的。 多练习练习吧!

网友:
  全手动吧